求助 联轴器

楼主(2018-12-14):
请教一下诸位,45钢联轴器需要热处理吗,一般需要硬度达到多少

网友:
看传递扭矩和设计吧,一般轴要性能良好就调质,45钢T235
接触表面要求刚度高就高频淬火,再要求高可以换材料和工艺了

网友A:
像2楼说的,看具体工况吧。低速、低强度、无明显冲击的,调质足够了

网友:
看什么类型联轴器,用在什么样的工况下。鼓形齿的肯定至少调质。

网友:
根据具体工况吧,45钢调质,能保持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太硬也不好,因为脆性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2楼说的,看具体工况吧。低速、低强度、无明显冲击的,调质足够了

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如果采用优质碳钢而不进行热处理,那将毫无意义”,您对这句话怎么看?

网友:
选中碳钢至少要调质处理,不热处理就是浪费材料,直接选个低碳钢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45钢,一般都要进行表面处理的,我们这里通常要求调质处理HB220--260

网友:
调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