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方案

楼主(2018-12-14):
双层传输,上下间距2000MM左右,传输产品是轿车三角玻璃,上表面不允许接触。节拍3s-4s一片,用什么方法上下输送玻璃,速度比较快些

网友A:
单纯传输,皮带就足够,但显然楼主还有别的要求

网友(点评):
就是单单的垂直运输,垂直升降机不太想考虑,三角玻璃,重心不稳,怕刮花。空间不够,用皮带,也没斜坡让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传输,皮带就足够,但显然楼主还有别的要求

我觉的楼主的意识是在不碰上表面的情况下如何抓取玻璃 放到另一个距离两米高的传送带上 输送没有问题

或者是在一列 用电梯的方式传送 但要快和稳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如果抓取没问题,搞个类似行车吊装的结构可能更省事

网友:
连续式升降机比较平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连续升降机 那个托板或托辊,是固定的,我玻璃进去,只能靠摩擦啊,会有痕迹的,而且三角形的玻璃,进去或多或少方向都会跑歪

网友B:
输送带(链) ,一块三角板至少有5个面可以用, 除上面不可用外,还有4个!

网友(点评):
玻璃 3mm 就下面那个可以用,升降 你输送带怎么设计?

网友:
升降用同步齿型带,平移输送就平皮带就行(带涨紧),在升降处停的话考传感器停就行,接近对射都可以吧,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垂直输入 同步齿形带 怎么弄

网友:
升降机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送带(链) ,一块三角板至少有5个面可以用, 除上面不可用外,还有4个!

输送带走半圈,上去,倒转再下来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个载具呢?三角玻璃可以放到载具上面随着同步带传送,从同步带过渡到升降机时也只有载具会产生摩擦。这样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过多了一个载具回收或自动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