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V减速箱自锁功能

楼主(2018-12-14):
最近遇见一件事想不通,RV减速箱的自锁功能是箱体越大自锁效果越好还是越差,按照我们常规的理解是越大越好,但是我看到一篇数据上面却写着约大自锁功能越差。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何解

网友:
自锁和箱体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才具有自锁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不能由蜗轮带动蜗杆

网友:
RV是行星轮摆线轮跟蜗轮蜗杆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