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栓外径尺寸问题

楼主(2018-12-14):
304材质螺栓外径比201材质螺栓外径大吗

网友:
没有这种说法吧

网友:
螺栓外径和规格有关,强度和材料、加工工艺有关

网友:
与规格有关,管材料毛事?

网友A:
不管什么材料,只要国标号一样,外形尺寸都按国家标准,区别就是强度等级不一样,除了你自己出图定制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是不是牙型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材料,只要国标号一样,外形尺寸都按国家标准,区别就是强度等级不一样,除了你自己出图定制

现在使用的304螺栓外径比201的大0.2mm

网友(点评):
这个不如说201的因为要节省成本,所以不标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304螺栓外径比201的大0.2mm

你到百度文库查下国标就知道了,例如GB/T70.1   国家都有外形尺寸标准  螺纹规格  都有要求   ,你自己查查。如果不一样  要么是别的标准(几率不大)要么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百度文库查下国标就知道了,例如GB/T70.1   国家都有外形尺寸标准  螺纹规格  都有要求   ,你自己查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