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的模具有刀纹

楼主(2018-12-14):
大家好
我们加工中心是米克朗的高端机床,但是可能是加工方法的问题,用带刀片的刀加工出来的模具基本没有刀痕,但用铣刀直径≤8mm的圆鼻刀,铣的底平面有很多刀纹,很难看,我们编程软件是UG,底平面的铣削方式是跟随周边,冷却用的是气冷,材料是12CrMo跟42CrMo,请各位知道一下,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圆鼻刀刀柄太细强度不够,同时这种刀结构也不适合大平面铣削(刀具轴心部位线速度低,铣削力很弱),可转位刀具加工部位接近外圆,线速度大,刀刃结构也进行了优化,刀柄强度也大得多,适合大平面的铣削,

网友B:
刀具刚性相对于切削速度不够,看看加工余量是否合理?刀具吃刀量是否合理,看过很多做模具的,吃刀量都按表来填,自己却没有加工经验,并不是很清楚参数是否合理。材料,刀具,机床刚性,余量,吃刀量,切削方式。

网友C:
看看圆鼻铣刀的底刃是什么样的,是平刃还是内凹的,很重要的,编程问题不大,先从刀具上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圆鼻铣刀的底刃是什么样的,是平刃还是内凹的,很重要的,编程问题不大,先从刀具上找原因

刀具底刃是内凹的,我们用的是8R1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鼻刀刀柄太细强度不够,同时这种刀结构也不适合大平面铣削(刀具轴心部位线速度低,铣削力很弱),可转位 ...

我们只空间只适合最大8R1刀加工,刀具再大点就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刚性相对于切削速度不够,看看加工余量是否合理?刀具吃刀量是否合理,看过很多做模具的,吃刀量都按表 ...

加工余量是0.1,刀具吃刀量就是0.1,然后转速12000,进给1500,材料是12CrMo,42CrMo跟12CrMo的加工效果是一样的,刀具买的是国产刀,

网友(点评):
多大的刀?你把转速改为4000,进给2000试试,转速也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只空间只适合最大8R1刀加工,刀具再大点就进不去

那就只能减少进刀量,或者换无圆角立铣刀,也可以使用这种进行一次精铣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工余量是0.1,刀具吃刀量就是0.1,然后转速12000,进给1500,材料是12CrMo,42CrMo跟12CrMo的加工效果是 ...

D8R1,试过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