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8-12-14):
自动线对托盘的定位销是用低碳钢渗碳淬火还是中高碳钢高频淬火?

网友:
感觉是高碳

网友:
用光轴不可以吗

网友:
看托板重量吧,建议后者

网友:
定位销都有成品卖的。一般的材质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大神解释一下,这两种热处理的区别么

网友:
渗碳深度,和表面硬度的区别,硬度和含碳量哟有关,深度和合金元素有关

网友:
要看定位销使用频率和定位时产生的力。正常的磨损是有的 要看怎么设计。

网友:
建议用SKD11的材质,并真空淬火!

网友:
不淬火的情况下镀硬铬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