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设计求助

楼主(2018-12-14):
结构如图,负载结构还没表示上去
伺服电机3kW,最高速2000转,带轮32齿,8m同步带,宽30mm,滚珠丝杆直径40导程40,行程3600
负载250kg,最高速25m/min,加速度0.5g
以上条件是直接套用别人的图,还没经过计算,不知道能不能达成,精度能否达到0.2mm

网友A:
你这个是有实际使用过了吗?我算着感觉力不够啊。我以前都算错了吗。你这个应该有滑轨吧,提供下滑轨参数。0.2的精度伺服电机没有问题,你主要看下丝杆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有实际使用过了吗?我算着感觉力不够啊。我以前都算错了吗。你这个应该有滑轨吧,提供下滑轨参数。 ...

感谢回复,补充一下,这一部分是龙门的驱动,两侧用上银的35滑轨,以前是用两侧齿轮齿条,两侧各1.1kW,现在改成中部一条丝杆,主要担心同步带精度,受力够不够,丝杆行程太长(3600mm)精度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0.2的精度不算高吧

网友B:
我算出来的是用禾川1KW中惯量的电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补充一下,这一部分是龙门的驱动,两侧用上银的35滑轨,以前是用两侧齿轮齿条,两侧各1.1kW,现 ...

你这个同步带查不到参数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同步带肯定会有伸缩,这个伸缩量能不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就不知道了,丝杆精度的话你要问厂家,这么长的一般要定制吧。电机力的话你和以前的对比下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我的算法对不对了,以前的齿轮齿条跟丝杆的算法差不多,齿轮的分度园周长就是导程,但是齿轮齿条损失的力会多点 我一般按减少20%算。

网友:
这样安装,丝杆自重下垂,有径向力,最好2侧加导轨,电机选高惯量1.5KW就够了

网友:
楼主是做龙门的吗 理我一下 免费给您们做个精度检查也可以

网友:
一句话,按你那速度,导程可以压很小,导程一小,你伺服电机就可以很小

网友:
3.6米比较长 丝杆由于自重会下降,如果要0.2mm精度,可以将两侧都采用同步带拉动。龙门式的木工雕刻机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不知道你具体的工况 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出来的是用禾川1KW中惯量的电机即可

哎呀呀,你这表格这么全面的

网友:
得计算一下变形,丝杆太长了,这个丝杠要考虑拉紧

网友C:
这个应用,到询价的一步,楼主估计会哭了。3.6米长的丝杆,价格可不是所有公司都能承受的。

网友:
完全懵懵懂懂的样子

网友:
感觉这个传动齿轮齿条应该更好啊,不了解工况,不知道为什么要换成丝杆。

网友:
计算精度的没什么,但是从分析上看,3.6米长的丝杠,达到速度最低转速600多转每分,每秒10多转,然后又是大导程,螺旋升角大,受力大,丝杠会产生多少变形,那高速转动就会产生多大的震动,这轴承座看着细胳膊腿的感觉不牢固了,对安装调试技术也是很大的考验

网友:
传动机构的联接没啥问题,也都是这么做的,没看到你两条导轨的结构,所以不好说是否能达到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用,到询价的一步,楼主估计会哭了。3.6米长的丝杆,价格可不是所有公司都能承受的。

楼主应该对标准件价格不了解,其实人家原来的两侧齿轮齿条的结构明显更经济合理,而且0.2的精度也完全能满足。

网友:
电机功率好大啊,

网友:
真是隔行如隔山

网友:
滚珠丝杆直径40导程40?  导程真的这么大么?如果导程真的这么大,那加速性能要达到的话同步带受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出来的是用禾川1KW中惯量的电机即可

请问 算出来的1KW的功率值在哪呢?

网友:
齿轮传动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

网友:
个人建议 3.6米比较长 丝杆由于自重会下降,如果要0.2mm精度,可以将两侧都采用同步带拉动。

网友:
一般有丝杆的地方就有滑台线轨吧

网友D(2019-02-28):
引用 网友B:
我算出来的是用禾川1KW中惯量的电机即可

你好,你那计算表能分享给我一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那计算表能分享给我一份么

去我的另一个主题帖http://www.cmiw.cn/thread-809214-7-1.html,在66#

网友:
嗯,已经看到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我的另一个主题帖http://www.cmiw.cn/thread-809214-7-1.html,在66#

你最后结果是惯量比,而表中的不是
怎么确定1KW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最后结果是惯量比,而表中的不是
怎么确定1KW可以

惯量比小于5,说明电机惯量合适,也就说明电机的功率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