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挺走心的设计

楼主(2018-12-14):
请教下各位社友,有谁用过这种旋转密封操作口的吗?视频不知道怎么传,只好截图了。外面一圈是可以旋转的,旋转到一定程度,操作口密封,反向旋转操作口打开,感觉这个设计挺好的,对有防风、隔热、无菌等条件下使用的设备非常合适,性价比极高。有知道的大佬还请解释下原理,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在超净工作台上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超净工作台上使用的吧

查了下  你说的超净工作台应该是生物医疗上用的那种吧  哪个是采用气幕隔开的

网友:
没见过,等大佬

网友:
类似 制药上的AB阀吧

网友B:
感觉像相机镜头上的那个玩意,之前论坛里有关于这个的帖子的,还讨论过怎么做的。

网友C:
大致原理能想明白,但不知道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相机镜头上的那个玩意,之前论坛里有关于这个的帖子的,还讨论过怎么做的。

不一样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布桶  转转就缩一块去了  之前那个还能理解  这个有点搞不懂  不知道怎么控制布的运动轨迹的  怎么达到密封的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原理能想明白,但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按自己的想法说说看吧

网友:
看图猜测:

就像毛巾拧紧了,就紧了,松了就松了???

加上貌似三个内撑点保证了过程的完整度???

网友D:
和相机快门的原理相当吧

网友:
图上看应该是实验室用的精密称量的操作台,精密称量嘛,尽量减少空气流动和灰尘的影响,其实它并不需要严格的密封,只是封住内部空间避免空气流动,它的原理就是扭口袋口,我们在扎口袋的时候习惯把袋口扭成一股,容易扎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筒型袋子,扯直了就是一个圆筒,通过筒子可以连通两端,如果筒子一端固定,另一端旋转,就会把筒子扭转扭紧,就相当于我们扎袋口,扎紧了就可以封住内部空气不流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按自己的想法说说看吧

内外两个圈,内圈不动外圈动假设内外圈上两点间的布袋为一条可伸缩线
初始位置,这条线长度最短,且不过圆心,口部张开;旋转180度后,该线长度变长,且过圆心,换而言之每一个径线都过圆心,讲内部圆完全覆盖,口部关上

网友:
分享一下视频,长长见识

网友:
有个动态图的,一个圆,里面有好几个小片片,转一下,小片片合起来,再反转一下,小片片张开,可惜我找不到了,不然可以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相机快门的原理相当吧

是光圈,不是快门

网友:
视频可以发网盘。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Tiv8eSFZsE_O7lxJqNwWw
提取码:3j4d
这是视频  感兴趣社友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Tiv8eSFZsE_O7lxJqNwWw
提取码:3j4d
这是视频  感兴趣社友可以下载 ...

看到这个视频表示惊呆了,这个布摸起来是什么手感,形状可以定型么?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就是布的最外沿有一根线和固定滚筒端连接,滚筒转动将线拉紧,从而实现密封

网友:
医院检验科?

网友:
大家想复杂了!我说个例子,你拿一个护袖就能做到一模一样的试验!你们试试呢!里面一圈卡紧不动!旋转外面的一圈!

网友:
还真没见过,目前看不出工作原理呢

网友:
没有,图片太少了

网友:
我猜测,如果是扭一圈以上的话就相当于一块圆筒布缝在两圆环上,一头圆环是固定的,另一头可以旋转,转后就被扭成结一样缠住封死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9-02-28):
引用 网友E:
其实很简单,就是布的最外沿有一根线和固定滚筒端连接,滚筒转动将线拉紧,从而实现密封

那怎么解释反转时袋口打开

网友:
表示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