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同步带开环控制所达到的精度?

楼主(2018-12-14):
大佬们,你们平时做的步进电机加同步带的运动装置,能达到多少的运动精度啊
我看网上说加上编码器或者光栅尺做成个闭环控制可以达到+-0.02或+-0.01,
那不加呢,只有电机和同步带?
我算了一下,比如说42步进电机步距角1.8读,主动带轮20齿,同步带齿距3mm,驱动器脉冲为32细分,那样理论上一个脉冲同步带所走的距离为
20*3/{(360/1.8)*32}=0.009375,细思极恐,感觉没这么高啊

网友:
不要把细分算上,细分不能提高定位精度,如果想提高,可以增大传动比!

网友A:
步进有可能会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有可能会丢步

恩恩,步进误差还是挺大的

网友B:
没认真研究过步进电机,楼主还除以32,是步距角还能按脉冲细分吗?不太明白步距角的定义

网友C:
伺服也好,步进也好,编码器基本上不会成为系统的精度瓶颈,现在控制技术这么发达,即使物理分辨率不够,还有细分。

据我所知,同步带的精度没办法降到+-0.1mm之内,这还是说的最好的工况。如果你的传动距离比较大,同步带又选的T型齿,同步带质量也不好,精度只会更差

网友D:
同步带的精度是一个瓶颈,步进电机的选择在扭力有富余的情况下直连丝杆我做到过+/-0.002。加工产品直径公差不超+/-0.002.我用的是五相步进电机。当然步进有其不足,我们要做的是避开它的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也好,步进也好,编码器基本上不会成为系统的精度瓶颈,现在控制技术这么发达,即使物理分辨率不够,还 ...

T型齿比圆弧齿的精度高

网友E:
步进即使加光栅尺也无法达到伺服的精度吧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认真研究过步进电机,楼主还除以32,是步距角还能按脉冲细分吗?不太明白步距角的定义

32是脉冲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也好,步进也好,编码器基本上不会成为系统的精度瓶颈,现在控制技术这么发达,即使物理分辨率不够,还 ...

恩恩,明白了些,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的精度是一个瓶颈,步进电机的选择在扭力有富余的情况下直连丝杆我做到过+/-0.002。加工产品直径公差 ...

恩恩,五相的控制精度比较好些,能做到2微米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即使加光栅尺也无法达到伺服的精度吧

恩恩,应该达不到,以前买过一个上银导轨加光栅尺的,感觉用起来和编码器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 ...

专业!谢谢大佬

网友G: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学习。

学习

网友:
明白你需要的是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在谈问题

网友H:
你的标题是{步进电机加同步带开环控制所达到的精度}
分三个: 步进电机 开环控制 同步带为传动装置
1.步进电机的精度根据步进角+驱动器的细分器设置基本上上可以确定。看你选择的步进电机型号应该是普通的,德国的步进电机可以达到伺服电机精度。
2.开环控制 也就是没有闭环那样检测。
3.同步带传送,就同步带自身的精度比链条就要高很多,但比精密丝杆要低。当然跟同步带自身生产和材质也有关。
但还有同步轮,可以查询一下同步轮的自身精度是有国标的。
所以以上三样叠加 才是最终精度。

看过不少平面的雕刻机 入木工 亚克力雕刻 还有一些点胶机都是用同步带做传动的。
主要是看用途 工况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标题是{步进电机加同步带开环控制所达到的精度}
分三个: 步进电机 开环控制 同步带为传动装置
1.步 ...

谢谢老师,看了老师的解答这下对这一部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