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个地方的机构如何细化

楼主(2018-12-14):
最近在网上找到一个老师学习,这是一台注塑机的夹爪组件,老师要求我将这个组件细化。但是我完全没有非标经验,手头也没有非标机器参考,所以只好求助贴吧大神们了。问题和图片如下。

1、夹爪和MHL2气缸如何连接,导轨如何滑动。可以用角焊接吗?
2、MHL2气缸和杆的连接方式,是不是要把杆分成两个部件,与气缸连接的部件用长螺栓固定。
3、大气缸CA2F100处的导轨与工作台的配合方式,这个孔要怎么开呢,这个我回去查查机械手册,应该有标准可查了。希望大神前辈们给点思路,我自己也会努力再找资料的,下周一要上交,谢谢!

网友:
你把你的模型压缩后放网盘 或者发邮件给我,然后说明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最近闲,我帮你弄弄。

网友:
楼主直接说下需要的功能吧,你这个图基本上就只有几个标准件!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对气缸的固定方式不太了解,看看选型手册,应该有

网友:
还有就是,多看其他模型

网友:
把你说的夹爪,气缸等零部件用序号标注出来,气缸有安装图纸吗?截个图片发上来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运行吗?

楼主:
|擦肩而_IL2jJ发表于 12-14 16:36你把你的模型压缩后放网盘 或者发邮件给我,然后说明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最近闲,我帮你弄弄。
好的,我把这个部件做成网盘吧。

楼主:
|久月牧戈发表于 12-14 17:29楼主直接说下需要的功能吧,你这个图基本上就只有几个标准件!

关键是我想知道夹爪和气缸怎么连接……功能很简单,夹爪把夹具夹住就好了

楼主:
|Leo_20180309发表于 12-14 17:50我觉得楼主对气缸的固定方式不太了解,看看选型手册,应该有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Leo_20180309发表于 12-14 17:50我觉得楼主对气缸的固定方式不太了解,看看选型手册,应该有
真的是一点不了解,完全的小白了

网友B:
两个气缸很难做到同步运动,切记切记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以做气体补偿的气路回路啊,,液压经常会用到两个相同型号的气缸,完成同一动作,比如举升机构

楼主:
|Leo_20180309发表于 12-14 19:05还有就是,多看其他模型

手头的非标图纸很少,厂里面的都是标准机器,参考的也很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想知道夹爪和气缸怎么连接……功能很简单,夹爪把夹具夹住就好了

你照片上面有四个气缸,两个夹爪气缸,一个大缸径的伸缩气缸,好像还有个小旋转气缸,如果只是需要夹爪夹住夹具,没必要有这么多气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上面有四个气缸,两个夹爪气缸,一个大缸径的伸缩气缸,好像还有个小旋转气缸,如果只是需要夹爪夹 ...

就没有上下伸缩的行程要求?没有转向的要求?两个夹爪气缸是干嘛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夹东西,一个就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上面有四个气缸,两个夹爪气缸,一个大缸径的伸缩气缸,好像还有个小旋转气缸,如果只是需要夹爪夹 ...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小白,所以想一步步解决,先解决下方的夹爪和气缸的连接。旋转气缸是有的,但是我师傅说还要再选型所以不急,上方的大气缸应该是控制夹爪升降的,这整体是一个夹爪组件,用来夹取物料后旋转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有上下伸缩的行程要求?没有转向的要求?两个夹爪气缸是干嘛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夹东西,一个就够了啊 ...

因为它那个夹具是圆筒形的,所以需要上下两个同时工作,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缸很难做到同步运动,切记切记

这就是我师傅设计的问题了吧。。。我目前的任务是把它细化,前辈们倒是给个气缸和夹爪连接的思路啊。。。。哭

楼主:
再上传一张带夹具的图片。之前怕前辈们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对气缸的固定方式不太了解,看看选型手册,应该有

在气缸样本中找到了基本的固定方法,感谢!

网友:
找个气缸样本看看基本就能找出答案了

网友: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对,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可能还要加上导轨。。。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加个导轨啊。。。很多余的样子,难道不会卡吗

网友D:
气缸活塞杆外螺纹的浮动链接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活塞杆外螺纹的浮动链接很重要!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1-大气缸固定,直接选择前端固定方式进行固定(法兰)锁螺栓,不需要配合,直接开大一点孔,让气缸前端能完全深进去,并且能固定。2-大气缸前端采用浮动连接头进行连接。3-大气缸的导轨可以是直线轴承与导柱进行导向(若用线轨,建议加一块可以立起来的立板,把导轨固定在立板,然后做为导向是使用)。4-两个小的气缸与夹抓之间的连接也是通过浮动接头连接,中间加个过度板与爪子连一块。5-夹抓导轨与气缸轴线平行,一样固定在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缸很难做到同步运动,切记切记

应该不行吧,首先型号一样的气缸,对于尺寸来说也不同吧,进气孔什么的,还是很难同步

网友:
很乱啊,不应是堆起来的

网友:
直接看米思米实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