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仿真的时候,待分选的工件怎么弄?

楼主(2018-12-14):
也是一个个装配进去吗?
比如这种。
这种仿真NX和SW哪个更好,或者别的什么软件。

油管上有好多,做的非常棒,不过都是洋人做的。

------------------------------------------------------------

油管上转来的两个相关视频(存电脑里效果还很好,传优酷好像视频质量下降了)Tumblerpolishing的那个视频里,螺栓、螺母的碰撞和真是情况几乎一样的。

网友A:
这事儿要仿真到那地步?????为啥?

莫非,贵公司是专门做仿真生意的?

网友:
SolidWorks有离子研究不是做图片用的,但是可以研究颗粒运动和沉积及表面侵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儿要仿真到那地步?????为啥?

莫非,贵公司是专门做仿真生意的?

比如电机在什么位置可以获得最好的效果,想知道是不是可以仿真得到。

网友B:
你说的是上料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上料部分吗?

整个过程,上料-筛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过程,上料-筛选。

你这个叫什么?我现在一个项目想用水平的振动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什么?我现在一个项目想用水平的振动筛。

我也是随便找了个照片,我们不做这种东西。
不过这个也就是圆形的振动筛吧。

楼主:
EDEM2018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离散元素方法(DEM)仿真软件软软件,全称为DEM Solutions EDEM 2018,EDEM是市场领先的散装材料模拟软件,EDEM采用最先进的离散元素建模(DEM)技术,可快速准确地模拟和分析散装材料(如煤,矿石,土壤,片剂和粉末)的行为。

全新的EDEM 2018软件由EDEM Creator,Simulator和Analyst 3个核心组件组成,其中EDEM Creator是用于设置EDEM仿真模型的预处理器;EDEM Simulator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求解器,可实现快速高效的仿真;最后EDEM Analyst是后处理环境,其中模拟被审查和分析。通过EDEM 2018软件可以为工程师提供快速,准确地模拟和分析他们的粒状固体系统的行为的能力。

网友:
这种动态还是UG仿真合适,设置重力加速度和3D接触,专门应用这类仿真。

网友(2020-05-20):
楼主选好哪种软件来做仿真呢?

网友(2020-07-02):
贵公司是专门做仿真生意的?

网友:
solidworks的仿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