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里一个零件被另一个零件碰撞后,随零件一起运动

楼主(2018-12-14):
如图,当摆锤和叶片没有碰到时,摆锤在自由下垂状态,当叶片碰到摆锤时,摆锤随叶片一起运动。等叶片越过顶点时,叶片和摆锤脱离了,摆锤又做自由落体运动。望社区里的大咖多多指教。

网友A:
很简单的动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动画

二楼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教吗?

网友(点评):
基本运动里添加接触和引力,旋转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动画

谢谢大咖赐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教吗?

基本运动工具是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教吗?

不复杂

网友:
六楼大神正解,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

收到,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

朋友,再请教您一下,比如想把一角钢币大小的产品沿45度斜坡下滑,能不能摸拟出他的自由落体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再请教您一下,比如想把一角钢币大小的产品沿45度斜坡下滑,能不能摸拟出他的自由落体的状态?

当然可以,自己动手一试即可见分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己动手一试即可见分晓。

你的那个我学会了,但这个没有搞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我学会了,但这个没有搞明白。

我没弄成功,配合上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弄成功,配合上有什么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就是产品可以沿斜坡下滑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

其实我对你这个录屏软件挺感兴趣的,麻烦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对你这个录屏软件挺感兴趣的,麻烦能告知一下吗?

Camtasia Studio 6
现在有高版本8和9,功能会多些,但8和9由于反盗版,被官方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tasia Studio 6
现在有高版本8和9,功能会多些,但8和9由于反盗版,被官方封了。

多谢~

网友:
的确厉害,受教了。SolidWorks功能的确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动画

为什么我做的一边碰,另一边不碰呢,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2019-05-01):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

请问一下 ,这两个怎么 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