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角为清角时这么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

楼主(2018-12-14):
(图片)

网友:
为了避空,当配合件装配时,棱角部分,就可以完全装配进去

网友:
两配合件在试配中,不易配入或造成操作者对配合间隙判断错误,一味加工尺寸已合格的配合表面, 从而使配合表面间隙增大而超差,最后工件虽然能够配合进去但是尺寸、间隙早已超差。

网友:
铸件内部还要装其他零件,为了使和铸件配合的零件两面在清角相互垂直的面能够紧贴。

网友:
清根是为了避空。

网友:
通俗的说,装配底壁要接触,无缝隙,就不能有倒角和空气在两壁之间,多一个槽可以让空气有压缩空间,使两壁接触更完全。结果也就是上面晓昀大佬说的

网友:
铸造主要是为了考虑工艺性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