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误差很大吗?为什么?

楼主(2018-12-14):
今天,测一工件上的一个轴颈,相对另外两个轴颈联合中心线的同轴度,用三坐标测量(每个圆上取4点)的结果与用V型铁测量的结果差10倍,用V型铁测,同轴度<0.003,用三坐标测,同轴度0.035-0.040,

感觉是三坐标测的不准

请教:用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误差很大吗?为什么?

网友:
同轴度就是两个轴颈分别画两个圆柱,两个圆柱的中心线做个比较,轴颈的圆度对检测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还有检测4个点不如直接扫描准确,相对比较来讲还是三坐标准确

网友:
非也,就是因为三坐标的精度太高,才会导致测量的误差这么大!检测的用法很重要,需要经过专业培训。

网友(点评):
"用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
被测跟基准距离较远就会出现结果偏差太大的问题
还有三坐标测垂直度,如果轴做基准,面做被测,跟面做基准.轴做被测.测量结果也差至少10倍以上

网友:
三座标还是可信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导致楼主三坐标不准
1、可能基准平面不准,导致三坐标测的点虚构出来的圆和实际位置有偏差
2、三坐标采点过少(三坐标构圆是通过采点,模拟出来的圆),采点过少可能圆的位置和实际差了些

另外楼主用V型贴,是用千分表打的吧,打出来的应该是壁的相对跳动,同轴度应该是推算出来的,所以就算是圆是椭的都可以打出很好的同轴度
所以我觉得圆如果不是很圆,V型贴打出来的同轴度会比较精准,如果圆度很好,应该三坐标比较精准(三坐标不会因为操作员手法产生很大的误差)

楼主:
|isuaa发表于 12-15 08:35个人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导致楼主三坐标不准

1、可能基准平面不准,导致三坐标测的点虚构出来的圆和实际位置有偏差

2、三坐标采点过少(三坐标构圆是通过采点,模拟出来的圆),采点过少可能圆的位置和实际差了些

另外楼主用V型贴,是用千分表打的吧,打出来的应该是壁的相对跳动,同轴度应该是推算出来的,所以就算是圆是椭的都可以打出很好的同轴度

所以我觉得圆如果不是很圆,V型贴打出来的同轴度会比较精准,如果圆度很好,应该三坐标比较精准(三坐标不会因为操作员手法产生很大的误差)
感谢啊,回答的非常详细!

网友:
我感觉还是你三坐标采的基准轴线有问题,如果比较两个点的话,你的同轴度肯定很好,如果一端圆为基准,采集一条轴线,通过延长的轴线去判定另一个圆心,那会相差很多,因为轴线被延长后误差就会被放大。以前我们三坐标打两个孔的同轴度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三坐标一般不会出现很大偏差,基准设定后多取点更精准

网友(2019-03-06):
基准轴线或被测轴线太短,或者基准轴线与被测轴线距离较远(大于直径的10倍)时,建议采用公共轴线法检测比较好。

网友:
看你零件大小?什么三坐标?我们的零件比较小,现在用的进口三丰的一款光学三坐标,我们之前还了解过基恩士的光学三坐标,由于比较贵终止了采购,据了解精度可以达到零点几微米,再后面就要考虑材料内应力,膨胀系数等,我初步估计你应该用的是机械接触式三坐标,并且需要定期校准,否则精度略差一些,仅供参考+ B( q) M7 ~) s- b7 m

网友(2019-04-25):
三坐标要用扫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