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汇流速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8-12-14):
A、B、C三条传输产品汇流到D传输线上,传输线只能走单个产品。只知道D速度肯定要比A、B、C快;问下:A、B、C三条传输线的速度之间有啥关系,C是不是要比B快、B比A快?

网友:
只能走单个产品意思是一个一个的排列在输送线D上吗?

网友(点评):
嗯,所以速度要匹配,不然会发生堵料

网友:
A,B,C三者之间距离有多大?这个距离能否把三者物料流入传输带上的时差错开呢?

网友(点评):
设备一直在生产,不可能让你错开吧

网友(点评):
通过距离错开汇流时间。

网友:
无压力传送线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实先什么功能,之前有做过类似的设备,
可以说四条输送机之间的速度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关键取决于你的机构跟电控以及具体功能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需要实先什么功能,之前有做过类似的设备,
可以说四条输送机之间的速度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 ...

D传输线速度固定的,3S/Pcs,我想知道ABC传输线速度要做多快,这样才不会堵料

网友:
速度应该是A比B快,B比C快。

网友B:
又是一个条件不明确的,累了

网友(点评):
条件够明确了,只是要求速度关系 不造成堵料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条件不明确的,累了

A、B、C三条传输产品汇流到D传输线上,传输线只能走单个产品。只知道D速度肯定要比A、B、C快;问下:A、B、C三条传输线的速度之间有啥关系,C是不是要比B快、B比A快?

1、传输线只能走单个产品是指什么意思?一条输送线上只有一个产品?产品下料时间间隔?产品长度?
2、只知道D速度肯定要比A、B、C快?怎么知道D速度肯定要比A、B、C快?输送线长度?....
3、输送速度?产能?

网友(点评):
这些要是能知道,我只能问你1+1等于多少了,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知道他们之间速度一般啥关系,这样才能根据速度去规划每条线的生产节拍,避免汇流时堵料~~~那些条件我能知道,我问这些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C三条传输产品汇流到D传输线上,传输线只能走单个产品。只知道D速度肯定要比A、B、C快;问下:A、B ...

单个产品,就是只能单列输送啊,不能并排的啊!时间间隔肯定不固定,所以才问,时间间隔知道还问干嘛,就是想知道他们速度啥关系,我汇流进去才不会堵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产品,就是只能单列输送啊,不能并排的啊!时间间隔肯定不固定,所以才问,时间间隔知道还问干嘛,就 ...

说了条件不充分,还狡辩。你要做分析总要有个预设条件。你不增加条件,你有本事就算出这个速度关系来看看。或者你叫别人帮你算,看谁能算出来。问的问题都没头没脑。

网友(点评):
跟你沟通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条件不充分,还狡辩。你要做分析总要有个预设条件。你不增加条件,你有本事就算出这个速度关系来看看 ...

我要说的是你想要的公式不能适应于所有情况,必须有针对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