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未热处理的状态下用什么硬度单位表示

楼主(2018-12-14):
轴在未热处理的状态下用什么硬度单位表示,HB?HRC?

网友:
不做热处理的原材料测不出硬度。所以楼主这是个伪命题

网友:
硬度是对热处理的一种具体要求,就是说你要处理到多少,是你对工艺的具体要求。只有经过某种热处理才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硬度;
而未处理过的零件虽然经过加工,但只是物理形态的改变,其材料自身属性并未改变,它在原材料状态下不管是板材棒材还是钢锭,材料本身是啥硬度加工完以后它还是啥硬度,不用特殊标注,就算你非要给他规定一个硬度值,它也无法达到。

网友A:
不同的硬度适用不同的测定方法,单位自然也不一样,不过可以大约换算,有些就算不过来,差太多,钢热没处理应该用HB表达多,淬火用HRC,渗氮涂陶瓷好像是HV?尼龙橡胶的硬度也表达不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
HB范围宽,可以用,没经过热处理不代表没有硬度

网友:
HB可以,HRC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硬度适用不同的测定方法,单位自然也不一样,不过可以大约换算,有些就算不过来,差太多,钢热没处理 ...

这位层主说的好,不同的硬度,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工艺有最适宜的硬度表达方法,当然还要兼顾自己的设备和工艺统一协调标准。例如一般45钢硬度低时大多用HB,稍硬点用HRC,表面簿层硬度用HV等,橡胶用邵氏,玻璃,红宝石可用莫氏等。

网友:
      材料的硬度其实跟热处理没有关系。HB是钢球施加压力检测,HRC是用圆锥头压力检测。材料的硬度表示1要看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范围;2是要看检测方法的特性,HB压痕较大,一般检测半成品。热处理不只有淬火,还有调质,正火等。反正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肯定是第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