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的一个电磁阀控制2个气缸

楼主(2018-12-14):
目前有设计一个结构,用SMC的SY7120-5DD-02电磁阀控制两个CDM2B40-40Z气缸进行同时伸出和缩回运动,目前能够实现功能正常进行。想要把SY7210-5DD-02换成SY5120-5DD-02的,可靠性方面怎么用计算来进行推导和验证的。

网友A:
这个能否做到同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否做到同步啊?

做到同步很难,电磁阀出一根气管,接个调速器(注意调速器有方向!),再接个三通,另一边也是这样

网友:
是的是的,同步也是相对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到同步很难,电磁阀出一根气管,接个调速器(注意调速器有方向!),再接个三通,另一边也是这样

是的是的,同步也是相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的,同步也是相对的吧。

相对的,所以只能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的,所以只能用在精度不高的地方

是的是的,谢谢

网友:
|前景钱发表于 12-15 09:12
是的是的,同步也是相对的吧。

有没有补偿,补偿怎么补偿的

网友:
这个做到同步?

网友:
这个做到同步比较困难,除非增加流量控制阀调成同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