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位检测方式

楼主(2018-12-15):
用亚克力架放8个白色PP管,管中有溶液5ml,每个管内径12mm。会有移液机构批次将溶液移走在此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怎么检测管中液位高低,有无?
每个管中放液位传感器麻烦,没有这么小的也占用容积,有这种光电开关吗?亚克力架大小50X90mm

网友A:
在移液机构上增加一个光学系统,或者激光模组,检测液位高低即可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可光学系统指的是拍照吗?成本有点高。激光可以用了测距,可以用来检测液位吗(碰到液面也反射?)

网友:
激光不是反射,只是扫描,然后有波形图,然后确认夜位图,,,一挂在移液机构上,无论地下是什么,都可以扫

网友:
价位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移液机构上增加一个光学系统,或者激光模组,检测液位高低即可

你这是随便说说还是具体自己做过,能不能推荐个品牌和型号,我自己从来没用过传感器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检测液位高度的,光电漫反射的超声波的以及浮球的液位传感器在这种条件下都不可以,光纤的的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我个人觉得也不可能实现,而且激光也是一对一的,现在有8个这个药管,必须每个都装一个激光传感器,反正我用过的基恩士的光纤的,在这个空间绝对装不下,而且12mm的直径也太小了,估计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一个构思,用线扫激光进行扫描,判断药管高度及药管内高度,根据没有药液的高度差断定有无药液,2-安装,可以选取不同工作距离的线扫激光进行空间上错开安装。3-我们主要做3D玻璃高度检测的,至于这么高的工作距

网友(点评):
没有进行具体实施过

网友:
个人觉得实现不了

网友B: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

网友C:
个人有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说的不对别笑话
1.使用压力压力传感器 。市面上的压力传感器精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使用要求。如果不能能不能使用更精密的传感器模块。这个使用输出模拟量。
2.PP管的材质能不能更换成透明材质。如PC PS或者玻璃,利用光学原理进行液位检测。

网友(点评):
成功晋升到十二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

考虑过怎么安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有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说的不对别笑话
1.使用压力压力传感器 。市面上的压力传感器 ...

楼主的工况都说明了,你还推荐这种建议,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可行吗?压力传感器,这么小的胶管怎么安装?要是大的容器槽还以考虑压力传感器。还有光电,可以利用光的折射检测,但是你考虑过安装空间吗?12mm的胶管这么紧密的排布,怎么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工况都说明了,你还推荐这种建议,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可行吗?压力传感器,这么小的胶管怎么安装? ...

压力传感器侧面安装啊 传感头很小啊,光电有人说一定要安装在装置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有几个不太成熟的建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说的不对别笑话
1.使用压力压力传感器 。市面上的压力传感器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力传感器侧面安装啊 传感头很小啊,光电有人说一定要安装在装置内部??

你肯定没有自己选型并且使用过这两种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肯定没有自己选型并且使用过这两种传感器

哈哈 估计你不知道电阻应变片到底有多小。。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  光感有啥安装不了的 想不明白, 根本不需要安装在设备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估计你不知道电阻应变片到底有多小。。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  光感有啥安装不了的 想不明白, 根 ...

你说能安装能使用,那请您具体说说怎么安装,哪个品牌的哪个型号的,压力的怎么安装?光电的又怎么安装?
千万别说一句能安装能使用就行了,你得给楼主解惑。

网友:
称重不行吗

网友:
楼主这PP管是白色不透明吗?里面装传感器可对外连线?

网友:
远红外传感器分别测管顶和液面距离,距离差越大,管内液体越少。

网友:
用相机拍照对比试一下呢

网友(点评):
相机能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