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锥上料机构

楼主(2018-12-15):
这是注射针的针头外壳,现在需要做个定向机构,老板要求不能用振动盘,就是上料仓上料,大头直径在6mm,长50mm,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个针管套起来了,怎么能把他们分开,

所有的出料最好是尖头朝下,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为啥不能用振动盘上料?会被震裂开吗?

网友A:
仓储的上料方式,这种叠在一起的很难解决分离的情况,除非把两个叠在一起的算成异常件给踢出去。

网友:
套到一起 还真没办法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用振动盘上料?会被震裂开吗?

老板想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储的上料方式,这种叠在一起的很难解决分离的情况,除非把两个叠在一起的算成异常件给踢出去。

还不能用气缸,不能用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储的上料方式,这种叠在一起的很难解决分离的情况,除非把两个叠在一起的算成异常件给踢出去。

上料方式,有什么好的借鉴吗,谢谢

网友:
|1142677463发表于 12-15 15:36
老板想省钱啊

振动盘一台也才几千块钱,你们想办法做个上料装置可能化的钱比振动盘还要多,而且会有失败的风险!整改也要另外花钱的,振动盘做的不好让供应商改就是了,可以说服你们老板。

网友:
难度有点高啊

网友B:
一次上料有数量要求吗?是多少?

楼主:
看着挺简单的,实际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上料有数量要求吗?是多少?

没有速度要求,看要求可以上料,不是人工,大约3秒一个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套住了的还要吗?卖点给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挺简单的,实际不好做啊

确实是这样,有时侯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C:
这种用气缸没作用,震动盘更容易让工件套在一起,套住就更麻烦了
这个工件难点在于怎么把套住的零件分开。零件前进的动力可能只能用自重沿着轨道下落,或者是用毛刷刷着前进,至于用什么样的轨道,分析下零件都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气缸没作用,震动盘更容易让工件套在一起,套住就更麻烦了
这个工件难点在于怎么把套住的零件分开。 ...

我现在上料是利用的有个凸台,然后把它顶出来,大头向上,然后顺斜坡下滑,可以吗

网友D:
先用推板提升机上料到输送带上,在输送带上剔除掉叠套的件,然后用直震阵列出你要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推板提升机上料到输送带上,在输送带上剔除掉叠套的件,然后用直震阵列出你要的姿态。

前辈,怎么能知道那个是重叠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怎么能知道那个是重叠的呢

网友:
用振动盘做,也会出现套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