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剪式升降机构受力分析

楼主(2018-12-15):
师傅们好,最近研究设计了一个剪式升降机构平台,只因为自己受力分析真的是一塌糊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出个受力分析示意图,谢谢啦!(请忽略我图的美观性问题)
最上面是平台,承重2T,一共有两列剪叉机构,算一组就好。升降机构最下面的剪叉与平台的最小夹角是13°,最大是32°。主动力就是通过手轮传递给丝杠。完毕
如果您有时间就给详细讲解一下吧,我对受力真的不懂,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来计算受力分析了

网友A:
这种最好是用数模仿真受力分析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是用数模仿真受力分析才合适。

难不成用MATLAB?

网友B:
要分析这机构,必须知道连杆机构工况。
有两种方法 1:求出各个连杆的力 (计算量大 复杂 比较直接方式)
                 2:可以用虚位移 虚功定理求出。(需要对理论力学 微分方程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分析这机构,必须知道连杆机构工况。
有两种方法 1:求出各个连杆的力 (计算量大 复杂 比较直接方式)
...

好i的,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