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可以直接生成一定长度的型材吗

楼主(2018-12-15):
CAXA 可以直接生成一定长度的型材吗     英科宇就可以 为什么CAXA 不可以   只提取图幅  是一个截面视图

楼主:
英科宇CAD 却不能生成型材截面视图啊

网友A:
这个软件用的人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用的人不是很多。

没人知道吗   只生成截面图 没有长度方向的视图  所以不能生成一定长度啊

楼主:
这个软件厂商改起来应该挺方便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只生成截面图 没有长度方向的视图  所以不能生成一定长度啊

都说了用的人不多,有一些老工程师可能会用这个。

楼主:
英科宇CAD用的人多吗

网友:
caxa上手比较快

网友B:
CAXA库里有型材截面图,但是,长度都是自己定义的。你说的是CAXA实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库里有型材截面图,但是,长度都是自己定义的。你说的是CAXA实体吧?

二维的,提取图符只有截面图,没有长度选项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C:
这个也是挺实用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挺实用的功能了!

可以实现形成一定长度的吗,求大神

网友D:
什么型材?有个截面就够了呀,还要长度方向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材?有个截面就够了呀,还要长度方向视图吗?

可以生成吗   英科宇CAD 可以啊

楼主:
通用的型材

网友E:
据我所知应该是不可以的,只能提取截面的图符。我用caxa已经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应该是不可以的,只能提取截面的图符。我用caxa已经四年了

谢谢啊   四年大神有别的方法吗  可以驱动 长度尺寸      有的软件就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四年大神有别的方法吗  可以驱动 长度尺寸      有的软件就可以啊

实在抱歉,没有细致研究过,等有空了我也想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抱歉,没有细致研究过,等有空了我也想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19):
有型材库

网友(2019-10-29):
没用过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