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向阀和压缩空气把冷却液吸上去?

楼主(2018-12-15):
请问下,如何用单向阀和压缩空气把冷却液吸上去?
我见过铝材的下料机构锯片的冷却靠的就是这个,就不懂如何实现?
有没有懂的指点下?

网友A:
不是单向阀,是文丘里管吧。单向阀只能使流体产生一个方向的流动,不会产生流速的变化。

楼主:
我之前看了气体的方向有加一个单向节流阀,其它的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向阀,是文丘里管吧。单向阀只能使流体产生一个方向的流动,不会产生流速的变化。

文丘里管是要水作为主体,而且还要压力,我看的那个是一根6的管插在桶里,这边进气时,气里面就带有水,不懂怎么搞的

网友A:
水管插在水桶里,空气从哪里进?气流带出了水?画个简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插在水桶里,空气从哪里进?气流带出了水?画个简图吧

JODGUC8)BBA6Q69L1KWJ$BF.png 我大概记得管路是这样的,这种方式能否实现呢?

网友(点评):
压缩空气为动力源,中间的方块部分是文丘里管,单向阀防止液体回流。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文丘里原理。当压缩空气以极快的速度通过图中那个三通(文丘里管)时,在水流汇入压缩空气流的入口处形成负压,高速气流将水吸进来与压缩空气混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文丘里原理。当压缩空气以极快的速度通过图中那个三通(文丘里管)时,在水流汇入压缩空气流的入 ...

我找到啦,有个机床喷雾总成,可以达到我这个效果!

网友:
淘宝上买空气放大器气动吸料试试。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建议直接抽水机干!

网友B:
看看量血压时,医生手里捏的充气球

楼主:
淘宝上有个机床喷雾总成,不懂是什么原理,怎么做的,看起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量血压时,医生手里捏的充气球

我的目的是要通气就能形成水+气的效果

网友:
其实这个有标准产品,有气动带水的,有水动带气的。叫“汽水两用真空射流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