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垫圈叫什么?

楼主(2018-12-15):
请教大家,这个垫圈叫什么?我淘宝上也找不到,不是鱼眼垫圈,里面是平面。和把手配合用的?

网友:
沉头垫片,出张图加工几个不就ok了。

网友:
和沉头垫片有点区别,看着像台阶垫片

网友:
表示这不是标准件,建议车几个个!

网友:
很相似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
这不是标准件,

网友:
是不是定做的专用环啊

网友:
觉得是环类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