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夹紧夹具

楼主(2018-12-15):
由于精镗φ150H7台阶孔,壁厚5mm铝合金
上端面无法打压板,考虑用浮动夹紧机构
担心精镗时会震动尺寸超差,请教论坛内前辈指点!
设备采用卧加

网友A:
见过类似零件用浮动卡盘夹紧在车床上直接加工,内镗一刀,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零件用浮动卡盘夹紧在车床上直接加工,内镗一刀,没有问题的

改进了一下,用横梁结构稳妥点

网友B:
用手拧的话能拧动吗?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要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拧的话能拧动吗?

M10的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了一下,用横梁结构稳妥点

固定端的位置要准确,不然可能会顶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