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往复运动

楼主(2018-12-16):
參考

网友A:
这轴承与凸轮槽之间是怎么个方向的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接觸摩擦

网友:
推和拉,轴承转动的方向肯定不一样

网友:
圆槽需要3轴以上的CNC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与凸轮槽之间是怎么个方向的滚动摩擦

上面是个关节轴承或者球轴承吧。

网友(点评):
上面的轴承应该是凸轮常用的凸轮轴承,多为滚针或滚柱轴承

网友:
你这个是巨轮槽吧?

网友(点评):
人家的是圆柱空间凸轮.你下面那个是平面盘形凸轮.相对来说空间凸轮要难些.

网友:
我感觉这个才是凸轮往复运动呢?

网友:
楼主的是双向驱动的,

网友:
1楼的也是凸轮的一种形式

网友:
难得看到一次凸轮   现在凸轮的应用基本被替代了

网友:
请问这跟一个气缸直接伸出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当然有区别!!!高大上的一般需要用上凸轮。中低端的设备能用伺服,气缸顶替

网友(点评):
就拿灌装机来说,老外的设备能飞起来,我们的设备是肉眼能看的爬。要等每个气缸的动作,费事。凸轮都是动作连贯的 能起飞 能飞多块 就看凸轮设计的有多好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指 gif動畫文件 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 gif動畫文件 嗎?

在SOLIDWORK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OLIDWORKS里。

如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圖

收到收到,谢谢。

网友(2019-09-19):
你好,我是机械初学者。  请问这个空间凸轮运动的驱动是凸轮柱的旋转运动吗?  请问是如何带动下面的推杆做往复运动的?  能简单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