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柄部R槽,上面2MM的位置总 是容易断

楼主(2018-12-16):
钻头柄部R槽,上面2MM的位置总 是容易断,柄最终磨成六角柄,近期客户总是反应断。。。请教诸位老前辈,有什么因素导致的,(目前怀疑柄部有火)

网友A:
看看两毫米的部位是不是和装夹的某个部位别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两毫米的部位是不是和装夹的某个部位别劲了

没有。柄上应不应该带火呢?

网友B:
根部要加R角,否则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部要加R角,否则容易折断!

不是根部断的,是R槽上面一点点,那边断裂的。怀疑是使用不当。。。不知道跟柄部有火有没有关系,因为柄部跟刃部的火一样

网友C:
是不是受力方向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受力方向不对啊

估计钻头没有装到底,或者是用了拐批这种工具。

网友:
去现场观察实用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根部断的,是R槽上面一点点,那边断裂的。怀疑是使用不当。。。不知道跟柄部有火有没有关系,因为柄 ...

应该是使用不当,以前用这种刀具,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D:
我感觉应该先明确R槽的作用是干什么的,拉紧还是?然后再分析是什么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使用不当或夹具同心度不好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应该先明确R槽的作用是干什么的,拉紧还是?然后再分析是什么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使用不当或夹具同 ...

经销商反应的情况,顾客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还真不好下定论,只能一个个因素举证自查

楼主:
如果,检测下来,说我磨削有裂纹。

楼主:
淬火供应商说是我冷加工磨削产生的裂纹。热处理不当也会产生啊

楼主:
裂纹方向又不像磨削裂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裂纹方向又不像磨削裂纹

那个地方是六方形的吗?看图片像是六方形的,若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容易产生淬火裂纹的,再一个如果是六方形的话是不是会是用来传递扭矩的,若是传递扭矩断掉的话也可能是该处强度不足。对于磨削裂纹的话,是不是考虑在磨的过程中加上冷却液或者更换磨削砂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地方是六方形的吗?看图片像是六方形的,若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容易产生淬火裂纹的,再一个如果是六方形 ...

淬火之后磨六角。。。冷却液不断的。。。图片裂纹不像磨削裂纹啊,跟我磨削方向平行了

网友E:
么有端口正面图片,金相图,成分,,,你们都是在摸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检测下来,说我磨削有裂纹。

从这图片看,钻头最大的地方比较大,总重量也比较大,而炳部尺寸目测较小,是否是使用时的扭矩超极限了。你这钻头的尺寸是参考行业的标准尺寸还是自己设计的?热处理应该不要淬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么有端口正面图片,金相图,成分,,,你们都是在摸象。

嗯啊,你光看那个图片,能判断那是磨削裂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这图片看,钻头最大的地方比较大,总重量也比较大,而炳部尺寸目测较小,是否是使用时的扭矩超极限了。 ...

刃部是非标的,柄部是6.35的六方柄,我想问一下,柄部应不应该淬到火????

网友:
说说你现在的材料和热处理工艺及硬度。一般来说表面热处理的方法柄部不容易折断。但要看你这是不是使用的时候扭矩就过载了,如果是过载就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