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m长φ75的轴加工,直线度0.1mm 好不好加工

楼主(2018-12-16):
现在研发一台设备,设计用到4米长,直径75的轴,不知道这个轴好不好加工,直线度能保证多少,0.1mm能保证么,贵不贵呢?,还有一台设备台面加工长4米的宽1.5米的用到龙门铣么?上下面都要加工,粗糙度6.3,一般平面度能保证多少呢?

网友:
1、4米的轴,加工75mm直径,长径比是53多,远超25倍径的细长轴标准,0.1mm的直线度是达不到的,就算现在测量能达到0.1mm直线度,过一段时间再测量直线度一定会变的,看看加工厂能不能增加一个后期矫直工序,也许会好一点,如果能加工出来,价格可能会吓你一跳。
2、必须要用龙门铣床加工
3、上下面加工6.3的粗糙度是可以达到的,平面度要给个范围啊,这么大的工件在机床上加工平面度测量的数值会很好,一拿下来就会变的。

网友:
这么长?真的好难啊~专用设备?

网友:
标直线度总有点怪怪的

网友:
设计东西,要按自己或者外协能力来设计,别人说能做到你也没这个设备啊,老板不会因为你一个刚设计的零件买设备,花大价钱。所以尽量使用可行的方案

网友:
换成光轴,带座直线轴承之类的会比较好

网友:
比细长轴还要难

网友:
各种支撑架

网友A:
直线度有些无厘头了,试问什么样的材料这么长不会弯曲?你得先告知是什么材料,要是标成圆柱度或轮廓度还能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度有些无厘头了,试问什么样的材料这么长不会弯曲?你得先告知是什么材料,要是标成圆柱度或轮廓度还能 ...

抱歉,我水平太差,谢谢指教

网友:
轴的功能是什么呢?能不能分段?

网友:
75大4m长在中间随便抵一下就跳动很大的,标直线度确实没啥用,要具体看你做什么用的,受多大的力,你可以说下大体的设计情况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