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的困惑

楼主(2018-12-16):
       最近在做一个微米级移动速度的方案(感兴趣的可见我另外一个帖子),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使用上发现有些困惑,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1、伺服及步进电机在低速运转时的平稳性,为了保证电机自身的运行平稳,对于电机运行最低转速是否有限制;
       2、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要把电机频率调低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转速,那么还需要减速机么?

网友A:
你用什么机构?滚珠丝杠还是什么?伺服有最低转速要求的,步进没有。步进电机驱动细分高的话可以直接联,不需要减速机,当然还得看你的负载。我之前做的雕刻机,5mm螺距的滚珠丝杆,5000细分,一个脉冲0.001mm,千分尺打过,还行。用闭环的步进低速抖动的抑制还是很好的。

网友:
高精度,低速度负载在电机扭矩范围内的情况下建议选用步进电机。

网友:
伺服和步进的低速相应都不好,电气控制上脉冲分辨率很高,实际上受硬件结构得影响,还是要加减速机

网友:
低速电机最重要参数表看的是扭矩,高速看功率,步进电机参数只有一个保持转矩,速度高就转矩小了,伺服电机的特性好很多

网友B:
数控机床用的都是伺服电机,用的是皮带传动,检测的精度都是微米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机构?滚珠丝杠还是什么?伺服有最低转速要求的,步进没有。步进电机驱动细分高的话可以直接联,不 ...

是直接用的模组,其实也是等同于滚珠丝杆,你的意思是直接直接用步进电机,通过细分来减速是吧?但是这会有个问题呀,步进电机是每个脉冲走一步,如果脉冲频率太低的话是不是会形成卡顿呢?就是走一步,停一下,又走一步,这样子。
另外按我的理解步进电机的细分实际上是不起减速的作用吧,细分的主要作用应该是用于提高精度吧?还有细分之后精度还是受到驱动器电流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机床用的都是伺服电机,用的是皮带传动,检测的精度都是微米级

伺服电机的精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边应用的一个工况是需要低速运转,我想了解的也是在需要输出一个超低速度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将电机频率降得很低就可以,还是说控制电机自身个较高的转速,然后通过减速机减速度降下来。

网友:
要不要配减速机还要前后减速比大小和要求,配置要灵活,不要太死板。

网友:
不说别的,三次元测量都是步进电机。。。线切割也是步进电机。。。想想吧。。。

网友(点评):
高端线切割用伺服还有直线电机。

网友:
你要了解伺服和步进的驱动的本质区别,步进是通过驱动一点一点转,在任意位置是可以停止的,伺服是通过编码器感应转子位置,通过驱动高频率调整正反转时转子在指定位置进行动态稳定。所有我还是建议你用步进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机构?滚珠丝杠还是什么?伺服有最低转速要求的,步进没有。步进电机驱动细分高的话可以直接联,不 ...

请教下,你的意思雕刻机上的步进电机的细分设置高一点好?我也有雕刻机,感觉低速不大好,特别是在用手轮时步进电机振动明显,我是否应该把细分设置高点?比如原来是二三千,设置成5-6千?请指数

网友:
直觉还是伺服好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边的高手较多

万华金属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精密的传动部件只能用步进,而且这步进很讲究。只能说到这了。

网友(点评):
您说的精密是到哪个级别呢?0.01um吗? 见过的0.1um级别分辨率到的都是伺服。见识不多。

网友:
步进电机等效的最低转速都是有限制的,一般同步转速低于10Hz(约二、三百转)就容易失步

网友:
传统上微米进给都是差动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你的意思雕刻机上的步进电机的细分设置高一点好?我也有雕刻机,感觉低速不大好,特别是在用手轮 ...

这个和你的驱动有关系的,好的驱动低速抖动抑制得好得多,最好是闭环的。如同的驱动的话,我不特别对比过,你试一下就是到了。

网友:
按我们平常使用伺服情况是要加减速机的,要不然在低速转动的时候会抖动,还有也要看你调节伺服调的好坏!步进电机用的少不是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机构?滚珠丝杠还是什么?伺服有最低转速要求的,步进没有。步进电机驱动细分高的话可以直接联,不 ...

步进电机每次运动最小都是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最多细分为360°/步距角,精度是步进电机的
步距角精度,怎么能通过
脉冲细分,提高步进电机的运动精度,请教这个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每次运动最小都是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最多细分为360°/步距角,精度是步进电机的步距角精度,怎么 ...

你百度一下:步进电机的细分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用的模组,其实也是等同于滚珠丝杆,你的意思是直接直接用步进电机,通过细分来减速是吧?但是这会 ...

看漏了,你看看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原理就知道了,高细分能有效降低步进电机的振动,能让驱动电流的变化更加平顺,所有说高细分有利于步进电机的低速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一下:步进电机的细分原理。

了解,谢谢!

网友:
你不用减速机的话,步进电机没法很低速的,

网友:
要用到减速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