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外圆能保证跳动吗

楼主(2018-12-16):
如图,夹Ø17大外圆车Ø15外圆,跳动0.025能保证吗?大批量加工,材料45。请真正干过的人解答,凭感觉回答者谢绝。

网友:
软爪夹Ø17大外圆,加工Ø15外圆没有问题,注意车软爪的尺寸保证在±0.01mm,如果有问题,一定是机床本身精度不够造成的,主轴轴承损坏,那就修机床吧

网友:
凭感觉说一嘴。感觉图纸标的有点问题,跳动的基准对么?

网友(点评):
楼主谢绝凭感觉说话的。

网友(点评):
应该A、B两个基准只标一个,然后标另一个圆形位,或者基准标轴线,2个圆都标形位

网友:
这个跳动车床上没问题的!但任何工艺都要根据你的机床,工艺,工人水品等因素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这个精度,数控车没问题。

网友:
可以点的车床都能做到,但是,图确实画错了,这种标个同轴就好了,这种跳动一般顶尖基准才这样标

网友(点评):
这种轴类标跳动比标同轴好,效果一样,测量方便,事实上很多类似同轴、垂直的形位都可以转成跳动标注

网友:
用40的毛坯料基本就不会有做不出来的问题

网友:
数控车保证不了同轴度吗?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20的毛坯料,全部做出来然后切断,设备不是大问题,都能保证2丝5

网友(点评):
采纳你的方案,谢谢!

网友:
加工完全没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得看看工艺或人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先加工%%c9,然后在家住%%C9加工15与17好点,这样靠机床精度能达到要求跳动。

网友:
一次加工到位用切刀切下来就搞定。。。。

网友:
这个没一点问题的,我们公司经常做这种零件,几个丝的精度了基本可以说没精度了,这个尺寸数车可以精确到μ的

网友:
如楼主说的两次装夹,是达不到0.025的要求的,首先机床跳动就有0.005-0.01  ,别抬杠说什么用好机床。那么剩下的0.015基本就要囊括夹具精度,夹持的大圆是否会有0.015以上的椭圆,夹具底部的垂直度均会影响这0.015的变化,说实话风险是非常大的,报废率也是高得吓人。
下面介绍两种方案,1 .料下长一些,一次做两个,一头一个,保证一次成型就不存在跳动,然后切断 再平面。
   2.料下长5-7个MM,一头先平面车外圆.外圆做到18大,长度5-7毫米长,这个外圆尺寸要紧一些,因为二序要夹持这个外圆做整个产品,尺寸不紧容易夹不紧。做完整个产品后把多余的5-7毫米平面平掉再做个外斜角就OK了

网友(点评):
嗯,我比较认同你说的第一种方案,效率应该非常高。第二种方案浪费可能稍大些

网友:
我非常想知道 这个AB基准对不对

网友:
跳动是靠设备保证的,可以负责任的说,任何一台车床都可以保证【报废设备除外】,没有人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