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细长杆磨尖

楼主(2018-12-16):
请教一下大家,图上这个针尖该如何加工,需要可量产。或者有没有推荐设备,谢谢大家 PS:是要量产的,

网友:
不知量多大,要不看看牙签机

网友:
找仪表机床加工。

网友:
先粗磨,再用高速金刚石砂轮精磨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下:找生产钢针的厂家,在磨尖机上磨制很容易的,价格也非常低,不过要有量支撑,几百万的量两三天就完事。我以前生产钢针的,今年不做了。

网友:
以前有个客户拿样品找过我们,他们现有设备是精度不高的,就是锥度不好控制。如果要控制好锥度,7±0.2尺寸要求保证就难找设备了,当时有个思路做成外磨形式,但是效率太低了。
还有你这个又细又长,锥度更难搞了

网友:
批量要找专用设备

网友:
找找钢针的厂家

万华金属303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