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两个泵之间的花键套碎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16):
本人设计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在试车过程中,双联泵(力士乐双联齿轮泵,两个泵的排量分别是28ml/r,19ml/r)两个泵中间的连接套碎了,如图,联系厂家厂家说我设计的吸油管管径太小,(我用的胶管通径分别是16mm与13mm)导致吸空而将泵损坏,但我拆开之后发现泵腔内齿轮并没有变色,并没有任何异味,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如何来选吸油管的通径,吸油管通径选的小的话真的会导致吸空吗?

网友:
吸油管一般尽可能往大选,比计算的管径大1-2个规格。管径计算根据吸油管路的流速,流量计算。d=(4*Q/(3.14*3600*v))^1/2

网友:
看大侠解释,长见识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来个高手解释一下

万华金属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晓昀 全能牛人呀,什么都知道

网友:
收藏、分享。
虽然现在用不到,但是让我长见识。尤其各种大神的回答。

网友A(2019-03-16):
但是看这个样子,更像是超过额定扭矩造成的损坏啊,或者本身这个花键套加工的时候有缺陷,载荷稍微一大就坏了吗,我见过重卡车的液泵也是类似的花键套,从来没听说过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看这个样子,更像是超过额定扭矩造成的损坏啊,或者本身这个花键套加工的时候有缺陷,载荷稍微一大就坏 ...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根据匹配不是超过额定扭矩。我认为是花键加工缺陷,但是厂家说是因为吸油管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根据匹配不是超过额定扭矩。我认为是花键加工缺陷,但是厂家说是因为吸油管细 ...

我觉得厂家这个说法应该是忽悠人,就算是吸油管细了,极限一点的说,堵了不通了,抽成真空,这点扭矩也不应该打碎了键套啊,如果厂家还有充分的理由那另当别论了,

网友:
如果是花键套有缺陷,那么断面裂纹一定是沿着缺陷处延伸的,看看破裂端面有没有旧痕迹,一般裂纹处坏掉之后多少会有点锈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