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吊具为什么采用螺栓连接而不是焊接

楼主(2018-12-16):
这是20t铝锭吊具,不知为什么节点处没有采用焊接,而是螺栓连接,求大牛指点!!

楼主:
踩踩!!求大牛出现!!

网友:
角形地方焊接也许焊缝强度不足或者是风险比较大,可以做计算进行比较焊缝强度和螺栓连接的强度。侧板采用了焊接连接方式。

网友A:
太大的结构有时考虑拆解运输,现场装配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是为了维护和维修方便

网友:
方便拆装运输

网友:
拆装运输方便

网友:
用焊接,那焊接能带来多大好处?这么大的东西,焊接也挺累的,定位也不够好,焊完去应力也难,焊完加工更麻烦,吊运分解肯定是更吃力些。假如是易损件更不能和基础件焊在一起。假如说螺栓强度够了,肯定优先精加工好螺栓连接吧

网友:
拆装运输方便,你看大桥的钢结构很多都是螺栓连接。

网友:
不是为了方便拆装吗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运输是主要原因。安装运输和搬迁运输,所以不能进行焊接。

网友:
整体焊好后怎么安装,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的结构有时考虑拆解运输,现场装配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现场装配的,要考虑找平等因素。所以还是螺栓连接比较合适,若焊接的话现场操作比较麻烦,且存在焊接变形等问题及后期拆装或维护的可操作性。所以选螺栓连接是比较好的,就像高压铁塔一样,基本上都是螺栓连接,而不是焊接或铆接。

网友:
能用螺栓的尽量不要焊接!

网友:
而且铝焊接强度不如螺栓联接牢固。

网友:
便于安装,吊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