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扭转输入点和输出点的距离太大

楼主(2018-12-17):
驱动轴上电机与负载的位置相差太远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影响轴的刚度、寿命?有相关的计算么?    轴的每米扭转刚度计算在允许范围内。

另外问下,轴如果单纯受扭,会对轴承产生支反力么,这个支反力怎么算

网友A:
如果能把径向负荷卸掉,就没问题。 参见万向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把径向负荷卸掉,就没问题。 参见万向联轴器。

径向负载的话有轴承支座,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径向负载的话有轴承支座,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吧

我不知道你说的轴承支座是哪个,如果说的不是减速机上的,要考虑同轴度,这个不同轴也很要命的。

网友B:
直接对减速机齿轮 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对减速机齿轮 冲击

用这种结构的话一般要注意什么?架子焊后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轴承支座是哪个,如果说的不是减速机上的,要考虑同轴度,这个不同轴也很要命的。

这个同轴度不好检测吧?

网友C:
从材料力学角度来讲,轴的刚度要求通常是限制其单位长度扭转角中的最大值φmax不超过规定的允许值[φ](许可单位长度扭转角)。Tmax/(GIp)*180°/π≤[φ]为等直圆杆在扭转时的刚度条件,从公式上来看轴的长度跟刚度没直接关系。从加工角度来讲,轴越长直线度越不好保证,加工困难。
轴颈在轴承中转动时,轴主要会受到回转副之间的摩擦力、设备重力,这两个力产生了总反力,具体计算参看我这个在书本上拍的图片吧。

网友:
这种结构必须在电机输出轴和驱动轴之间设置弹性联轴器,其作用是降低冲击并允许电机和减速机有一定的不同心。另外,应尽量缩短驱动轴的长度,因为轴的扭转角和长度成正比。

网友:
主要是加工性、装配性,电机实际就很难做到轴心与负载同轴

网友:
距离太远,中间没有支撑,轴会产生扭转角。你计算下扭转角不超过许用扭转角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不要超过轴承的轴向力和径向力等额定载荷,超过了很快就坏掉。

网友:
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转速大小、传递扭矩大小、轴的长度、是否频繁启停等工况如果转速大的话,要考虑同轴度和动平衡,否则振动你无法解决。
扭矩大小决定轴的直径,影响你的启动和停止动作时间,也会对电机的功率有影响。

网友:
等待大佬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材料力学角度来讲,轴的刚度要求通常是限制其单位长度扭转角中的最大值φmax不超过规定的允许值[φ](许 ...

请问这是哪本书的截图,谢谢

网友(点评):
机械原理 孙恒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