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为何摩擦系数小,适合当轴承

楼主(2018-12-17):
石墨有片状结构,容易产生滑移,适合做润滑剂很好理解。铜作为金属材料,和铁,铝结构差不多,为什么偏偏摩擦系数小,适合滑动摩擦呢。

网友:
铜表面硬化倾向小

网友(点评):
大虾能否详谈?

网友:
铜软,有粘性,不易磨损,接触受力的时候,铜能够很好的根据硬面自行塑性变形适应。就是说硬面如果光洁度够高,那么经过受力变形的铜表面也可以光洁度高,关键它的粘性还很好。
以前个人分析,再深究我就编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容易变形做轴承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作轴套的铜都是青铜,青铜有一个特点就是“硬”。 并且铜作轴承(套)有一个特点,就是磨掉自已,保护它人(轴),所以说铜耐磨是片面的,它喜欢自损而去保护它人才是重点。

网友:
我也编不下去了。

网友:
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好。但劣于巴氏合金。。。。。。。。。编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大虾的几个概念都很新鲜!

网友(点评):
这不是新概念!都是老调重弹!

网友:
滑动轴承是精度不高的啊,做个整体式一个来说承受能力还可以的,微观来说就是顺应贴合之后增加了整体的承受力。
其实要求高的滑动轴承并不是整个用铜合金的,只是在钢制基体上涂一层铜合金,而且輾磨刮削使轴承配合更好,刮削形成的坑点能够存润滑油,动压滑动轴承是靠压力油来润滑的

网友:
1、铜为什么摩擦系数小?
这个应该是上帝造物的时候赋予的属性吧……铜的电子分布是2-8-18-1,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铁最外层是2个,铝是3个),大概是摩擦系数小的原因之一?
其实从理化属性上来说,铜不是最优秀的轴承材料,但却是最实用的。它前面的金属都太二了,弄不好容易坑(比如易炸的钠,易燃的镁,易锈的铁,有毒的锰……);它后面的金属又太贵——金、银的导电性明显优于铜铝,但大规模电气设施主要用的还是铜铝——因为便宜!

网友(点评):
实在编不下去了……

网友(点评):
像是讨论铜的导电性好,适合做导线

网友:
不是所有的铜适合用在要求耐磨的场合,一般含铅锡青铜比较适合做为摩擦片、蜗轮等材料,这是因为1、有足够的强度,2、铅可以增加耐磨性,铅实际不固溶于铜锡合金中,它以单相、呈黑色夹杂物分布在枝晶间。铸锭中铅分布不易均匀,通常加入少量镍可改善其分布,并细化组织。铅降低锡青铜的摩擦系数,改善耐磨性和切削性,但略降低力学性能。

网友(点评):
谢谢,可以介绍下摩擦系数是如何降低的么,内在机制是什么

网友(点评):
我了解一般是锡青铜,铍青铜用作滑动摩擦,铅黄铜做结构件的

网友(点评):
经常有磷的加入作为铜套材料,这个磷是不是就是降低摩擦系数的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铅在青铜中起到了类似石墨的作用,可以让青铜表面在摩擦时不会粘连,从而提高了耐磨性 然后铜可以与润滑油很好的浸润,形成油膜 另外类似轴承、摩擦片之类的,摩擦系数不是主要指标,而是看耐磨性和强度

网友(点评):
磷可以脱纯铜和青铜 (Cu-Sn)中的氧,同时少量的P可以改善力学性能等(韧性、弹性、耐磨性、耐蚀性)

网友(点评):
谢谢,发现这个铅黄铜真是奇妙,一般合金都是弥散在晶粒内,这个铅是附着在晶界上,也能强化材料。

网友:
其实铜的摩擦系数并不小的。看下摩擦系数表就知道了……用铜合金做轴承更多是因为自润滑性

网友(点评):
石墨有自润滑,铜是如何产生自润滑的呢

网友(点评):
其实说铜合金自润滑是不正确或者说不严谨的,真正实现润滑的是其中的“钼”或者石墨颗粒。单纯的紫铜或者青铜合金,主要还是要靠润滑油来润滑。

网友(点评):
我觉得重点是铜如何和油产生“亲和效应”的

网友:
作轴套的铜都是青铜,青铜有一个特点就是“硬”。
并且铜作轴承(套)有一个特点,就是磨掉自已,保护它人(轴),所以说铜耐磨是片面的,它喜欢自损而去保护它人才是重点。

网友(点评):
这是我新编的,各位老哥看看肿么样,能入法眼吗?

网友(点评):
硬度和耐磨并没有正向关系,聚氨酯很软,能把钢磨个沟出来,橡胶的耐磨性也很好。

网友(点评):
一般铜套做轴承,并不是考虑耐磨性的,主要是摩擦系数小,转动灵活

网友(点评):
按你的理论,轴承里面的钢球就应该变成铜球了,磨擦系数低,有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点评):
哈哈,看你爱思考,还是鼓励的

网友(点评):
铜套一般是重载低速,成本低,效果好。而到高速场合,很快就会磨损了,必须上滚动轴承。有些结构紧凑的也有静压轴承,油膜轴承。

网友(点评):
谁说的铜的摩擦系数小,估计只有你说的。。在一个伪命题的前提下,任何答案都是苍白无力的。

网友:
看看材料学里铜 的特性。

网友:
已经有答案的你,无需我再编下去了

网友(点评):
这个编字用得太好了。

网友: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否则为什么会出现石墨铜套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正好说明铜套不是因为铜摩擦系统数小才用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