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的棒料的上料机构怎么做合适

楼主(2018-12-17):
六方的棒料的上料机构怎么做合适

网友A:
看上料形式吧,水平给料的就用软槽轮,经济实惠;竖直落料的直接用V型料斗+振动马达,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料形式吧,水平给料的就用软槽轮,经济实惠;竖直落料的直接用V型料斗+振动马达,简单粗暴

你好  六方的轴    直径7   长度最长的200   你说的我不是很明白   能不能帮我画个草图

网友:
是料箱上到传送机构还是什么啊?

网友:
自动升降机构

网友:
这种结构的杆件最适合用料斗上料了。

网友:
自动升降机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