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如图,4个箭头的地方到底要不要加卡簧或者限位?一个之前做电机的同事跟我说这个是必须要加的。但是我这个轴转速不高,60r/min的样子,还需要吗,或者说各位设计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请各位大佬赐教一番!

网友A:
根据力的方向来确定

网友B:
轴的受力情况怎么样?

网友:
要看你什么轴承,轴向力大不大,理论上轴承和轴是不会跑了,按轴结构是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或者是圆锥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精度要求高的角接触轴承会加点东西,圆锥滚子轴承直接这结构。
个人认为要求不高可以不加,轴承座是一体的,轴承跑不了

网友(点评):
肯定要加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也没有加,等待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
看轴向受力如何吧,力不大的这结构就可以

网友:
没必要加.没轴向力.图示结构已定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力的方向来确定

轴向几乎不受力,只有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受力情况怎么样?

轴向几乎不受力,只有径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几乎不受力,只有径向力

那就可以的

网友:
看工况,载荷,转速确定轴承的固定方式,两端固定 ,一端固定一端浮动,两端浮动。。。。。,详见机械设计手册轴承篇

网友:
就你这张图论

网友:
中间有键槽、圆螺母,中间还有个件?加工会有积累公差,会出现间隙或过盈,力不大要求不高(指允许串动或过盈)完全可以。

网友:
不用加,画蛇添足

网友:
说的不详细。

网友:
角接触背对背就不需要。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参照机械设计手册。轴向不受力也不是你现在结构合理的理由!有人路过碰一下就不能用了也不行!国外的设计比我们的设计可靠、复杂,就是人家考虑的工况比我们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比我们经验多!人家的设计比我们的设计更接地气,更靠谱!

网友C:
要么同时限位内圈,要么同时限位外圈,你一内一外限位?

网友:
肯定要加的,否则轴向攒动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同时限位内圈,要么同时限位外圈,你一内一外限位?

说的再详细点呢?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受力情况的,转数不是唯一最重要的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我和楼上一位观点一致。
要么同时限位内圈,要么同时限位外圈,你一内一外限位?
这样在实际加工装配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最右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加吧

网友:
结构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不去买标准件呢?

网友:
可考虑在两端增加轴承端盖,另外,需要看你选择的是什么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