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结构

楼主(2018-12-17):
这种驱动结构我也知道不是最理想的,但是要使用的话固定板的结构有什么问题?焊后精加工?

调心轴承座+精加工也不行么?  最大峰值扭矩115NM,轴转速800rpm,轴直径40,轴长600左右

网友:
不能用2个固定座方式吗,这加工不好安装,不好加工,日后维护都困难。

网友:
中间的轴承要是挂了怎么办?

网友:
用在电机传动,有振动的环境里,刚度要更好的

网友A:
三个位置要同轴?不好做,高速旋转的时候不行。
若是保留两个轴承位,可以用减速电机“扭力臂”安装的形式。

网友:
看着像是同步轮。
同步带挂了怎么办?

还有,这么短的一根粗轴,四点轴承位支撑?不怕打架?

减速头不得不离这么远?那就得锯成两截,加联轴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位置要同轴?不好做,高速旋转的时候不行。
若是保留两个轴承位,可以用减速电机“扭力臂”安装的形式 ...

扭力臂结构上不好安装。轴转速800rpm。调心轴承座+安装板精加工也不行么?

网友:
轴承座太单薄了,感觉一碰就变形

网友:
需要严格的轴对中精度

网友:
800转  转速不高  加强下 强度  能用吧

网友B:
这个是蜗轮蜗杆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蜗轮蜗杆电机吗?

斜齿伞齿轮

网友:
换一种轴承座,把轴承座安装在底板上,中心高不够就垫起来,这样维护就好点了

网友:
立板换成竖直方向支撑,上面装轴承座。现在的结构有问题,如果轴上有一个零件有问题,整根轴就得拆下,包括换同步带,非常麻烦。

网友:
这种轴承径向负载力比较小,看你负载力很大了

网友:
这各些构要把对同心度要求很高

网友:
这个同轴度不好,这个皮带更换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