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叶片泵流量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18-12-17):
变量叶片泵中,在空载情况下调定的系统压力是指PC还是PB.
10.1这个表显示的是PC还是PB

网友A:
10.1的压力表不是pc点的值。Pc点的压力为零,流量也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1的压力表不是pc点的值。Pc点的压力为零,流量也为零。

Pc压力是最大值,流量是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压力是最大值,流量是0吧

哦,弄错了,Pc点的压力值是最大值。

网友: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怎么调都达不到流量为零的状态(我用过的国产泵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pc,pb为变量开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