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5和φ22有同轴度要求,这样标注可以吗?

楼主(2018-12-17):
(图片)

网友A:
这个同轴度要求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轴度要求可以吗?

要求不是很严格的,0.1应该够了。就是不知道这样标注合理不合理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标准的是要在0.1前面加个φ;
另外,左面是锐角不太合适吧

网友(点评):
加个φ是相对于位置的标法,轴型零件那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特别查了一下,同轴度是要公差加φ,同心度不需要;像这种情况,加与不加φ,是不是可以理解要求不一样,一个是对位置要求,一个是对一个轴线线形位要求? 谢谢!

网友:
标注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标准的是要在0.1前面加个φ;
另外,左面是锐角不太合适吧

谢谢!角度的斜边在这两个尺寸之外,这两个尺寸的边是直线(圆柱)的。

网友C:
你这个6mm长,要个同轴度有实际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6mm长,要个同轴度有实际意义吗

不理解意思,请明示。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估计是6mm,0.1不标都能达到

网友(点评):
看加工方法。一般涉及到有可能调头装夹,需要二次定位时才会刻意去要求同轴度。像这你件件,明显一次装夹就可以满足加工,标的公差还挺大。完全可以不标。 如果公差很小,标出来可以让加工者考虑用什么精度的机床..

网友(点评):
一般形位要比尺寸公差小一半才有意义,否则在尺寸公差范围内就可以满足形位要求了,

网友(点评):
形状跟位置都分不清楚,在这大放厥词

网友:
shentu的回答是对的,你这很显然是一刀就可以车出来,会有同轴度问题吗?根本不用标同轴度。

网友:
基准是锥面还是锥面最外一个截面?

网友:
同轴度对于加工来说就可能意味着不能二次装夹,具体多少还看机子。
这样标法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0.1跟没标差不多....
当然如果设了A基准的话我感觉其实也往往带有我优先搞出A基准在以A基准搞所有以后的工作的意思(只是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我必须用内孔A定位
不是已经定好加工路线的话,像这种情况我个人更倾向于拉两条线共同指向这个公差就也不标A这样咯。具体怎么干看加工人的想法咯

网友:
标个公差就可以了,两个尺寸基本可以一次装夹可以加工出来,机床完全有这个能力。标的啰嗦会让人感觉经验不足。而且就你这公差,还不知道要同轴做什么,按理定位圆柱只有一个,你这两个尺寸肯定不会都做定位面用

网友:
不知道零件怎么装配的,作为接触定位面才需要形位公差,不然加工到位也无意思

网友:
最厚的地方0.5 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可以这样标注的,另外直径22的那个尺寸应该增加个φ会好点,不然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点评):
加个φ你觉得对吗?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请直说

网友:
一般因为内孔较难加工,所以一般都以孔做基准,形位的精度至少应该比尺寸公差少一个精度等级,比如尺寸0.1,那么形位最大不能超过0.05,另外比较好奇这个结构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人家讨论的是这个标注方式是否合理,不一定真有这么个零件要加工。

网友(点评):
也可以顺便讨论一下加工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是很严格的,0.1应该够了。就是不知道这样标注合理不合理

合理还是合理的,只是觉得0.1的公差有点大。

网友:
受教了,这个产品是怎么用,然后怎么加工的?工人干起来费劲吗?对于这两个尺寸的同轴度公差,我觉得不是Φ23就是Φ14,感觉Φ15不是太靠谱。虽然这样标注也没什么问题,车床的同轴度你完全可以标注在0.02-0.05mm,主要是看工艺怎么设定。

网友:
这同轴度不标都行,普车正常干都不会超差,能干超差的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楼主的标注可以的

网友:
哈哈。。。我也很好奇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标的形位公差没有意义,尺寸公差太大

网友:
这个同轴度根本不好保证,22内孔的壁厚基本等于无,变形大,测量不准。设计不合理。

网友:
一般同轴度公差在0.03左右,0.1太大了,没意义

网友:
这么低的要求,没必要标了吧

网友:
1.表达含混不清,到底是想说圆还是圆锥??
2.直接加工,变形严重,我不知道这个咋个顶.....

网友:
标注0.1前面加个φ就完美了!

楼主为何喜欢0.1?

你这个件很难加工啊 !

网友:
这个同轴度的标准资料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www.cmiw.cn/thread-443834-1-24.html

网友:
好奇啊,5mm的槽怎么加工啊

网友:
画的毛线,这玩意即使加工出来能用吗?

网友:
一点点长,0.1 的精度,不需要标注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你的同轴度值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基准符号放在中心线上更严谨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这个22的尺寸,我漏标直径符号了。
我这个是一个模子,切割圆环硅胶片的,一压一个。精度不是太高,但是大于0.1也就偏差有点大了,所以一开始标注了一下。但是看了楼上各位的回答,意思是这个0.1的精度不标也能做得到;并且这个形位公差要比尺寸公差小,尺寸公差按国标,那这么小的尺寸未标出来的形位公差也不会超过0.1。

网友(2019-08-21):
最好不要用同轴度了!!! ASME  Y4.5 -2018 已取消了同轴度公差了!!! 试用位置度和面轮廓度表示一下好吗?

网友:
φ15中心线座基准不太合适吧,φ14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