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8-12-17):
客户寄了个活接螺母和平口接管,螺母内螺纹是明显的梯形牙形,牙型角看着像30°,锥度0,测得内螺纹小径57mm、螺距约4.25mm,感觉是英制6牙/25.4mm。查对标准比较内螺纹小径和螺距这2项,发现既不是标准米制梯形螺纹Tr,也不是美制梯形螺纹ACME。客户进口的设备上的接口,螺母上没有任何标识,客户也没有其他信息。希望见多识广的社友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说是去掉了尖角的公制螺纹你信不信

网友(点评):
第一感觉往往是对的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看7楼介绍及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去掉了尖角的公制螺纹你信不信

会不会是气瓶螺纹呢?

网友B:
找螺纹牙规去测量,肉眼能看出来是多少度?什么形式的牙型或什么类型的螺纹?做机械的都是用尺子和数据说话。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看7楼介绍下载

网友:
1.问清楚这个螺纹的作用,条件允许的话螺纹割开用牙规

网友(点评):
机械螺纹安卓版,看7楼介绍

网友:
建议先用螺纹牙规测量一下角度,再确定是什么螺纹,有一种螺纹是半牙螺纹,以前见过接受,楼主可以找一下看看

网友:
我看着像是公制螺纹

万华303不锈钢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螺纹牙规去测量,肉眼能看出来是多少度?什么形式的牙型或什么类型的螺纹?做机械的都是用尺子和数据说话 ...

前辈教训的对,肉眼看内螺纹太主观了,测了是55°牙型角,6牙/25.4mm,内螺纹小径57mm。像惠氏细牙螺纹2-1/2但是小径比标准小径小了1mm

网友C:
有种30°圆弧螺纹,公称60, 6牙/25.4mm,牙高2.117,内螺纹大径60.423,小径56.190
这种螺纹通常用于和污物接触或容易生锈的场合,内外牙接触比较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30°圆弧螺纹,公称60, 6牙/25.4mm,牙高2.117,内螺纹大径60.423,小径56.190
这种螺纹通常用于和污 ...

你说的是DIN405-1圆螺纹Rd60X1/6,但用牙规比了是55°,6牙,不是30°牙角,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我能留言吗

网友:
用蜡翻铸一个局部的牙型模可以轻易取出来,然后用投影仪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