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萌新求指导

楼主(2018-12-17):
overhang surfaces翻译:悬垂表面

有点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面,求指导

However, topology optimiza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manufacturing constrains may result in topologies that are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manufacture. 翻译:然而,在不考虑制造约束的情况下的拓扑优化可能导致昂贵且难以制造的拓扑。

看论文摘要看到这个句子,有点不明白,不考虑制造约束,不应该是导致零件不可用么,求指导

网友: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拓扑如果不考虑制造条件,结果就是要么贵的要死,要么干不出来。

网友:
topology也许该翻译成结构

楼主:
悬垂表面到底是指什么面呢求指导

楼主:
悬垂表面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面呢

网友:
overhang surfaces

我觉得翻译成突出用于悬挂的表面比较好

网友:
下面这句话我是这么理解的    虽然我不知道拓扑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我的理解是,拓扑结构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机械制造的约束(有可能无法加工),否则会影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