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送带上这个黄色的调节皮带张紧度的零件叫什么?有零配吗?

楼主(2018-12-17):
如题所示,现在这个部分有点问题,不是很好调节,想着换一个。但是找不到这个零件,不知道上哪买。大神求助

传送带

传送带

网友:
这种大部分都是每个厂家自己制作加工的,你要么联系厂家,让其为你再做一个,或者改进一个发过来。要么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
没见过有售卖这种零件的,楼主还是自己出设计图加工吧

网友:
你出大枣,我帮你画一个。

网友:
这个零件不是标准件,把不好调节的问题告诉厂家,让厂家帮你改进。

网友:
我没有看懂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傻啊,为什么不用型材,亚克力加工这么多特别贵

网友(2020-08-26):
赚点威望下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傻啊,为什么不用型材,亚克力加工这么多特别贵

不会是亚克力的,
啥塑料就要问下厂家了
材料费肯定是加工费贵

网友:
看起来不容易易坏啊,
明显是非标零件,
两条路,找厂家买或者仿制

网友(2021-07-09):
就是一个涨紧机构,调节应该就是拧那一个螺钉,不难调啊,也可以做成金属的,我们用的都是自己加工的

网友:
用这种标准件不好么,好用还便宜

网友(2022-11-12):
注塑出来的吧,,外面卖的多的是铝型材那种,

网友:
这个是自己加工的,安装位置是长腰圆孔,可以调整相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亚克力的,
啥塑料就要问下厂家了
材料费肯定是加工费贵

有点像尼龙

网友:
去怡合达找找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怡合达可有卖这种的

网友:
14楼的图+铝型材才是市面上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