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将质量连接到配置上去

楼主(2018-12-17):
我现在一个模型了,有多个配置,现在将配置的名称连接到工程图零件名称中,并且将重量信息和配置相对应,请问这个弄呢??,也就是工程图中我图对应的配置是,工程图中连接的重量会自动更改为对应配置的重量

网友:
默认的直接有的,再者你看一下属性里面的变量值

网友A:
图片 在这里填 跟自定义的填写一样,图纸模板 有配置 会优先 配置里的 然后自定义里面的,有时间想针对模板  宏 及一些SW的使用技巧 做个视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 在这里填 跟自定义的填写一样,图纸模板 有配置 会优先 配置里的 然后自定义里面的,有时间想针对模板 ...

网友:
这个能实现吗?我总是出现第一个配置的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