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形位公差如何标注

楼主(2018-12-17):
想要保证图上每排左右两孔的中心连线(红线)与侧面(面1)保持平行,但在图上不知如何标注,恳请高人赐教一二!

网友:
面1处标注”基准A”,对准25±0.2尺寸标注平行度。找本公差与配合,看看书上的示例怎么标注的

网友:
以面一为基准,标孔的位置度也可以

网友(点评):
看10楼,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不要标了,180再加个公差就可以了,问题是这么螺钉孔要求那么高,不高配,要么加工中心直接打下来

网友:
标上公差了,至少如果在公差范围外面要能修正过来吧,这种加工中心直接打的孔位置怎么修正?
拧上螺钉了,螺钉本身和螺纹孔之间就有间隙,非要加上一个平行度公差,感觉没啥意义。
如果这个工件要求这么高,干嘛不做两个销孔?

网友:
话说这个尺寸公差很强势啊,有必要这么精密吗?

网友:
首先,25+-0.02尺寸公差已经能保证4丝的平行度了。其次螺纹孔和配合的通孔本来就有间隙的,是能够调整的。就像楼上说的,定位的话就用定位销

网友:
孔中心线的平行度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