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高低倍物镜切换,如何准确定位?

楼主(2018-12-17):
医学分析仪器用到显微镜,需要实现高低倍物镜的自动切换。目前采用的是步进电机+同步带的方式——步进电机驱动小同步带轮,将显微镜的物镜转盘与环形的大同步带轮固连,小带轮和大带轮使用同步带传递运动,如下图示。

图1 显微镜物镜高低倍切换示意图

图1 显微镜物镜高低倍切换示意图

但当前的方式有一个问题:物镜无法重复性很好的定位,导致第一次观测和第二次观测,同一个标记物在图像中的位置总会有变化。

自己分析下原因:
  • 显微镜物镜转盘中,高中低倍镜头的定位,是靠类似于弹簧滑块和凹槽的配合来定位的。如果手动转动转盘,能够明显感觉到那种滑进凹槽的感觉。并且,当转盘转动时,只要停在准确位置的±2度(举例,非实证)范围内,都是可以自由滑到凹槽中从而实现最终的正确定位(前提是转盘此时无其他阻力)。
  • 当前模式下,当同步带带动转盘进入到正确定位点的±2度范围并停止后,由于同步带依旧有效拉扯着转盘(各种摩擦力存在),导致转盘无法自由的滑入到最终的正确位置,从而造成物镜重复性不好。

不知坛友们可有谁接触过类似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可否实现定位到附近后所有转矩立马消失,让其自由滑入凹槽?或者压根儿不用同步带驱动的方案?欢迎讨论赐教!

网友A:
我感觉这种非A即B的切换,用带轮不合适。

网友B:
这个用同步带,尺寸也会增大,贴个链接,参考一下,并非打广告
http://www.symc-tec.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327.html

网友:
加反馈啊

楼主:
其实主要矛盾并非是精度问题 而是运动切换问题 只要保证运转到卡住的位置附近时 运动传递的动力能够暂时撤销 改为自由状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非A即B的切换,用带轮不合适。

就三个点 可以理解为间歇运动更合适 不过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同步带,尺寸也会增大,贴个链接,参考一下,并非打广告
http://www.symc-tec.com/products_detail/ ...

这个感觉还是从精度方面入手的 切入点不太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矛盾并非是精度问题 而是运动切换问题 只要保证运转到卡住的位置附近时 运动传递的动力能够暂时 ...

其实可两种方法,一就是提高重复定位精度,二就是粗定位,加你说的所谓的运动切换。楼主倾向于第二种的话,建议最后加一个柔性的(松动的)连接。步进电机运动到稍不到一点定位位置后,靠柔性或松动的间隙,在原定位动力下往前到定位即可。

网友D:
非机械所能啦😄。位置切换加自动调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机械所能啦😄。位置切换加自动调焦?

不 机械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两种方法,一就是提高重复定位精度,二就是粗定位,加你说的所谓的运动切换。楼主倾向于第二种的话 ...

嗯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具体就是看柔性或者间隙的形式 也就是具体的结构设计了 这个时候十字滑块联轴器的缺点 有可能就能成为解决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具体就是看柔性或者间隙的形式 也就是具体的结构设计了 这个时候十字滑块联轴器的 ...

对,可以判断方向和编程的话,波纹管连接,弹簧连接,橡胶管连接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可以判断方向和编程的话,波纹管连接,弹簧连接,橡胶管连接都可

哈哈 毕竟还是要周期性360转动的 这几个可行性太差 我还是参考十字滑块联轴器方向去吧  谢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