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头螺钉及沉头螺钉孔的设计

楼主(2018-12-17):
如图片示,在一块很薄的盖板上使用沉头螺钉设计(比如0.4mm的厚度),螺钉尺寸如图,盖板的沉头孔怎么设置比较合理,底板上的螺纹孔倒角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
0.4mm的板沉不了孔,M1.6的孔倒角是有国标规范的,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一般0.2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看10楼,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

网友(点评):
看过了,10楼怎么了?

网友A:
0.4的板子,一般都冲个凹槽用来容纳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的板子,一般都冲个凹槽用来容纳螺帽……

冲个凹槽?不会冲穿了吗

网友(点评):
不会。稍有点年代感的冰箱,洗衣机之类的外壳,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也 以为 螺丝头是不是沉不下去呢?坐等高手。。。。

网友B:
纠正一下你需要的应该不叫沉头叫沙拉孔,你的螺丝头高度高埋不进去,0.4的板子差不多0.25的沙拉深度没意义的

网友(点评):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有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你需要的应该不叫沉头叫沙拉孔,你的螺丝头高度高埋不进去,0.4的板子差不多0.25的沙拉深度没意义 ...

如果沙拉深度是0.4呢

网友C:
最小的是M3,你这M1.6是非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的是M3,你这M1.6是非标的吗?

螺钉是非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沙拉深度是0.4呢

首先确认你的沙拉孔加工方式,如果是模具0.4mm料厚做0.4深度的沙拉 存在尖角无法实现,其次料是流动的,做0.4mm沙拉孔位尺寸得不到保证;
你实在要用0.4的深度,建议机加工倒角,说实话到时候孔位是尖角锁紧也会变形的!
你还是想其他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沙拉孔加工方式,如果是模具0.4mm料厚做0.4深度的沙拉 存在尖角无法实现,其次料是流动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0.4厚用力拧下都会顶的坑,还用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