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通过设计表修改配置名称后模型变黑

楼主(2018-12-18):
通过设计表修改了零件的配置名称后,发现零件各个配置都变黑色了,应该是设计表删除原有配置后新建配置,所以显示状态自动新建了,所以点重建模型是没有用的,只能一个个点开配置,点击左下角显示状态。但是这样一个个点太麻烦,哪位大神知道怎么一键刷新呢?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左下角显示状态右键属性-取消勾选高级选项的将显示状态链接到配置-在任意一个显示状态右键,清理冗余-重新右键选择属性,勾选高级选项,,,最后就发现零件颜色都正常了

网友:
楼主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2-18 10:01楼主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你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修改后还挺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