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toolbox零件所有配置都导出来,求助?

楼主(2018-12-18):
希望一次性将toolbox零件的所有配置一次性导出,该如何操作?平时操作,都是在装配体中编辑toolbox零件,该零件就自动生成一个新配置,但所有配置一个个生成太慢了

网友:
2012版本,之前想直接数据库编辑,还是没用,搞起来挺麻烦的。
因为一直用的工厂标准号,想标准和做表格的时候直接用配置名称,弄不好,后来只好用一个设置一个

网友:
搜索视频:SOLIDWORKS2014实用教程--标准件数据库制作

网友:
打开toolbox设置,自定义五金件,选择要配置的标准和类别,新建自定义属性,一般如零件号和零件名称
可以用文本框就行,或者同一属性需要多个值的如材料可以用列举,用列举时要把“此属性的每个数值需要新的配置名称”选中
名称填写的时候,规格可以用类似{<grid1>}的代码直接调用toolbox表的数据,不同规格尺寸所对应的具体代码可以在toolbox配置文件SWBrowser.mdb中找到,例如GB_TYPE_BS表可以找到螺栓、螺钉对应的配置表名称(ConfigurationTable列),例如+CFG_Fastener_BOLT_CHNB的格式,然后打开对应的GB_CFG_Fastener_BOLT_CHNB,主要看第二列Grid_Item_Name,看需要的参数,例如一般Size对应规格(螺栓M8、轴承代号等等),Length对应长度,Outside Diameter外径、Inside Diameter内径、Width宽度,然后看第一列Grid_Item_Number对应数字就只到对应参数的代码了

网友(点评):
2016(或者2015)版以后的toolbox数据库改成swbrowser.sldedb格式,就不能直接打开了,那就想办法找份低版本的对照

网友:
楼上正解,实测有效

楼主:
用了2018版的了,不过找到了另一种方法左边圈出来的可以将所有配置导出修改完后导入,通过Excel修改更方便,右侧圈出来的可以把零件所有配置一次性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