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图做成半透明怎么做

楼主(2018-12-18):
就是我要一个装配图,显示内部,但不想把内部全部显示出来,只要局部透明,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把外壳选中设置为透明就好

网友:
鼠标箭头选中零件后,按下Tab键

网友:
编辑外观,选中为玻璃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选中设置为透明就好

之前恶作剧,把材质设置成玻璃。。。我同事崩溃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哈哈 你这个小坏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恶作剧,把材质设置成玻璃。。。我同事崩溃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肥四

网友:
点击要半透明的零件,右键改成半透明的就行了,就那个零件上带眼睛的按钮

楼主:
|李邈发表于 12-18 08:03把外壳选中设置为透明就好
显中外壳那不是整个外壳都透明了,我是想要这个壳的局部透明

网友(点评):
选中一个面就可以了

楼主:
|Lynn_S0yDy发表于 12-18 08:49点击要半透明的零件,右键改成半透明的就行了,就那个零件上带眼睛的按钮
那个按钮啊,没看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