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看看 这是哪里的尺寸标注

楼主(2018-12-18):
括号里是真实的尺寸,这个1.004(25.40 )深1.000(25.40)
这里的1.004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单位是英寸

网友A:
1.004X25.4=25.5016.。。。。。前面是英制尺寸,括号内是公制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4X25.4=25.5016.。。。。。前面是英制尺寸,括号内是公制尺寸

查了一下百度,,谢谢层主

网友:
双制尺寸,上英制,下公制

网友:
孔径1.004

网友:
双制尺寸标注

网友:
1.004是直径啊,旁边还有英寸换算的直径

网友:
欧美的图纸一般都这么个标注法。